油门锁

楼主(2017-01-10):
穿越机油门锁没反应是什么原因,换一个遥控器又可以,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遥控通道没设置好吧

网友:
什么遥控器?油门锁是在遥控器这一端控制的,跟接收端没影响

网友:
不能解锁?十有八九是遥控的最小油门值比飞控设置的最小有油门值大,把行程增大就行了

网友:
油门锁是遥控的事,设置好就没问题,和什么飞机没关系。

网友:
先把通道行程校准好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