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最新版本CF软件

楼主(2017-01-10):
电机页面加载不出来

网友A:
http://bbs.5iflying.com/thread-4901-1-1.html
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了,感觉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flying.com/thread-4901-1-1.html
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了,感觉好行!

多谢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你下个飞鱼的地面站,里面可以直接保存固件

网友:
翻墙就知道了

网友:
安装什么的都没问题,然而安装完过5分钟就自动打不开了的爬过……不管CF还是BF都这样,不连飞控就丢那里也一样…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网友:
我也是连接上后点击页面加载不出来一直显示等待,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