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雪花,果冻,水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10):
测试环境还好,测试距离200内,用的50块钱的摄像头,832图传,usb采集卡和口袋fpv软件,250穿越机,看看失真,雪花,果冻,水波是怎么回事?好像该有的问题都有,不该有的也有了

网友A:
失真雪花距离短应该是图传的问题,果冻一般都是机架问题或者摄像头没固定紧,当然也可能是pid问题

网友B:
失真雪花干扰问题,可能是外在,也可能是本机干扰,果冻水波,你飞机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真雪花干扰问题,可能是外在,也可能是本机干扰,果冻水波,你飞机在抖

好的,谢谢

网友C:
怎么看不见视频???

网友D:
这个是采集卡出来的  就是这效果

网友E:
画面感觉还可以啊,毕竟不是高清图传,果冻是震动的原因,其他的可能是电源干扰

网友F:
你是硬挂,镜头本身就不好,再加上dvr录制,又没有减震云台,这些问题肯定有。
他们那种高清的是额外挂载运动相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雪花距离短应该是图传的问题,果冻一般都是机架问题或者摄像头没固定紧,当然也可能是pid问题

图传问题有可能是频道问题吗?pid应该是有问题的,没怎么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不见视频???

我们都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面感觉还可以啊,毕竟不是高清图传,果冻是震动的原因,其他的可能是电源干扰

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250小机子怎么样也都很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硬挂,镜头本身就不好,再加上dvr录制,又没有减震云台,这些问题肯定有。
他们那种高清的是额外挂载运 ...

看别人的穿越机图像挺好的,等我的雨燕到了试试先,不行再硬挂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采集卡出来的  就是这效果

有没有好些的采集卡

网友:
看着怎么像挂了云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不见视频???

其他人都能看见呀,奇怪了。

网友:
666不错,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问题有可能是频道问题吗?pid应该是有问题的,没怎么调过

不排除对频的问题,不过手动对频的话一般不会吧?你可以换个频道试下,我以前有个600mw的辣鸡图传也是几十米就失真雪花,然后就没信号,后来买个200mw的都比它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对频的问题,不过手动对频的话一般不会吧?你可以换个频道试下,我以前有个600mw的辣鸡图传也是几 ...

200w的我也有个没怎么用过,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