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00穿越

楼主(2017-01-10):
图传线开始焊在UART3上取5v的电。结果usb连不上电脑。问了卖家,直接和电源线焊在一起了。OK了。我的b6充电器竟然没1s的连接线……哎,淘宝再买根线。调好了玩不成。

网友A:
把futaba充电头外壳剪了,直接插就行了,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utaba充电头外壳剪了,直接插就行了,不谢

剪哪个呀?

网友B:
不错!底板的空间好富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底板的空间好富裕啊!

你想在底板上搞神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剪哪个呀?

b6的转接线,有一个黑色插头,把外壳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的转接线,有一个黑色插头,把外壳剪掉。

騷噶!电压咋控制?不知道1s怎么查电压。我买了个3s转换3个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騷噶!电压咋控制?不知道1s怎么查电压。我买了个3s转换3个头的。

用charge模式,选择电压1s(3.7)

网友C:
目测飞控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飞控歪了

木有歪,重新热熔胶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