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7-01-10):
飞越450。K8陀螺仪,锁尾是比率模式,大神看一下参数,新手飞这个,可以吗?负螺距只有35%设了一个油门曲线

网友:
往小调一点

网友:
没玩过直机  帮顶了

网友:
飞吧,没问题,右下角的自动微调关掉

网友A:
首飞看看有没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看看有没有金鱼尾

好的,回复要他妈的20个字。羞死了空军建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