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解不了锁急!急!急!

楼主(2017-01-10):
之前用富斯i6,现在改用华科尔10通重新调参后就解不了锁,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什么飞控也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也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APM2.8     6mgps

网友:
参数再重新调下试试

网友:
遥控舵量不对了吧,达不到解锁要求的舵量,就不能解。接收机页面看看,然后遥控舵量比例调准可以解决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解说

网友:
你要重新校准一下遥控 我今天又遇到了 以前经常被这一关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