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单独电池供电和bec模块供电哪个抗干扰好一点

楼主(2017-01-10):
  如题,飞机是s500四轴,2216电机,4200毫安电池。我用的832图传和狗相机。现在画面在飞行的时候有干扰,不飞没干扰。
  想打算买一块900毫安3s电池给图传和狗相机供电或者买一个bec模块。
  哪种方法好,请大神赐教。

网友:
你玩穿越机还是大型多轴?穿越机,受限于体积、重量,你只能依靠一块靠谱的分电板提供的BEC降压模块12V给图传供电

网友:
两块电池要共地 就是要负极接在一起 单独给飞控图传供电 动力电池只给电调

网友:
动力富余大就单独供电,否则载重是个问题,买个滤波好点的稳压模块也行

网友:
用分电板就行

网友:
可以在某宝买个dc-dc的降压模块;也可以试试用双绞线供电;加磁环绕线;并100uf和0.1uf电容。

网友:
在屏蔽电磁干扰的情况下,当然都是单独供电的好,但是两块电池很麻烦,楼主可以考虑下用隔离电源模块从几块到二十多块不等,比航模bec靠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