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迷你osd 刷写固件的 连接 方法???

楼主(2017-01-10):
我的 刷写板 和 泡泡老师的 不一样,,弄不来了!、

哪位大侠 也是 这样的    帮帮我!!!  刷写板   写的是   gnd   cts   voc    tx     rx      dtr   对应osd的 那些啊???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的刷写器一样

我的刷机板是图中红色的那种,但是总是提示刷写失败

网友B(2017-01-10):
只接GND 5v TX RX ,还有osd上的BLK 和另一头那个排阵你用表测一下,有一个是和GND相通的,那另一个就是接DTR

网友:
串口模块上那个cts 我记得不用接,也没地方接,没用

网友:
ftdi不是吗

网友:
CTS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接GND 5v TX RX ,还有osd上的BLK 和另一头那个排阵你用表测一下,有一个是和GND相通的,那另一个就是接D ...

搞定,谢谢 大侠帮助

网友:
卖家没说明吗

网友(2017-05-06):
求minisod固件,乱码

网友(2017-12-07):
引用 网友B:
只接GND 5v TX RX ,还有osd上的BLK 和另一头那个排阵你用表测一下,有一个是和GND相通的,那另一个就是接D ...

问一下,这种osd可不可以用ttl 转usd来刷固件

网友A(2018-06-12):
我跟你的刷写器一样

网友(2018-07-14):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2018-08-27):
记得把RX和TX对调,否则刷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