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deviation固件怎么设置三段开关?

楼主(2017-01-10):
华科尔d10刷deviation固件后,用的是高级模式二,想把5通道设置成一个三段开关,请教大家混控里面改如何设置?

网友:
不知,我又刷回官方固件了

网友:
刷5.0我再教你

楼主:
4.01和5.0的设置不同吗,我混控设置半天,拨三段开关只有-100和+100两个值,求大神指教!

网友:
也在研究,跟你情况一样,求知识

网友:
‍我明天发教程…控在公司…

网友:
D10神控啊,真心好用,手上三种飞机都能玩,只要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用过华科尔

网友A:
看我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和5.0的设置不同吗,我混控设置半天,拨三段开关只有-100和+100两个值,求大神指教! ...

5.0方便,5.0可以直接开关映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设置

哈哈,又学到一个方法了,我的是在高级模式弄的,3点曲线,我觉得这个方便

网友:
原来我是三段直接选固定值的

网友:
选择一个新的通道 还是进入右边那个圆框 模式选择三段式 输入我选择的是mix0 普通飞行选择死区 比例就是你要设置的输出(比例为100就是打到mix0输出100值 我选择比例-100
开关1设成mix1 用ENT点一下3d飞行1 应该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 用R/L选成死区 比例自己设 就是输出
开关2设成mix2 还是用ENT点一下3d飞行2 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 如果不是死区就选成死区 比例2自己设 建议设成100
然后按两下DN键 就到了保存那 用ent点保存 自动退出到混控界面

网友:
怎么刷的楼主,哪里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