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电池标称容量和实际能使用的容量的百分比

楼主(2017-01-10):
比如说我的山寨电池 3s 2200毫安 充满bb响设置3.7叫,下来去充电,b6充电器显示充满充进去1000毫安,才百分之五十都不到,不是山寨是什么。
大家说说你们的电池吧,参考参考。

网友:
可能容量有点出入,不过3.7v报警时,因为内阻的存在,其实等没放电的时候电压就升会3.8,3.9了;电池内阻越大这个现象也越明显;好电池内阻比较小。

网友:
3.7的话就是不虚表也只能充1800左右进去

网友:
我也纠结,到底设置多少好点

网友:
看厂家是怎么计算的 一般电池放到3.4左右才能放出所标的容量。 3.7还差很多呢

网友:
我5000的电池 3.85开始充,只能充进去2600左右,自己合算下吧

网友:
就是个消耗品有什么可议论的

网友:
锂电池是2.75v到4.25v,我一般是3.4报警,报警后1分钟内得下来,冬天可以再久一点,山寨电池大概3.4报警后可以充进去1800这样,因为它会回压到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