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单天线fpv眼镜改成双天线的?

楼主(2017-01-10):
是直接在天线接口上焊一根天线呢还是得有其他模块?

网友A:
论坛里有开源双接收,diy一个换上去。
图文并茂 开源双接收自制一体屏 [ 老晋DIY ]
http://www.moz8.com/thread-64179-1-1.html

网友:
改的双天线有效果么

网友B:
简单!并联一根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并联一根天线就可以了

别逗了~必须要两个放大器,而且要进行信号比较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开源双接收,diy一个换上去。
图文并茂 开源双接收自制一体屏 [ 老晋DIY ]
http://www.moz8.com/th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单天线变双天线不能简单的并联,并联后天线抗阻就不对了,这个东西叫分集接收,需要电路支持,自己还是基本上弄不了的,还是用一根吧,或者用论坛那个开源双接收,开源的接收好像也有单接收模块双天线的,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逗了~必须要两个放大器,而且要进行信号比较处理

网友:
简单并联是不行的!

网友:
仅仅是改双天线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