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起飞不成功

楼主(2017-01-10):
APM2.8     全油门很百分之十油门转速一样      在咸鱼收的旧好盈铂金30   郎宇4112      6s电池  和apm2.8     都调试好了以后,没装桨   解锁后推油门发现小半油门和全油一样的转速,   问卖家他说正常说我没有离地,没有负重。可是我抬起飞机来他转速照样上不去啊。  就在刚才  装上浆之后还是  一样的情况    怎么办        ????????????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先刷固定翼固件,在刷回来即可

楼主:
APM3.2.1版本

网友:
有没有做油门校准?

网友B:
电调校准了没,听你桨发出的响动应该可以起飞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准了没,听你桨发出的响动应该可以起飞发

校准了啊 - -    真的不能起飞    我用手摁着只是心理作用    以前穿越上过房顶

网友:
apm总是会有很多问题 建议重新刷个固件试一下

网友C:
折腾久了无非两种结果 第一 你学会了调教apm 想全能的泡泡老师 第二 放弃apm这类开源飞控 转入国内闭源飞控 比如dji零度 极翼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折腾久了无非两种结果 第一 你学会了调教apm 想全能的泡泡老师 第二 放弃apm这类开源飞控 转入国内闭源飞控 ...

这个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经典

哈哈 我现在也在徘徊 今天又去飞
apm感觉不错  电调不怎么好 修正速度看上去比较慢
明天估计极翼p2pro到手 试一下再做对比

网友E:
1。重校准油门,看校准完之后,你推油门电机转速是否线性,然后接到飞控上,校准遥控器,解锁推油,看地面站显示的油门是否在1050-1950左右,看自稳电机转速是否正常,正常就上桨室外试飞,你一定要室内飞建议你定高模式,自稳的话新手很难控制,忽上忽下的,会让你紧张。

2。还是不行就重刷固件,3.1.5最稳定,3.2.1是APM收官固件,有些APM对3.2.1支持不是很好。

3。你最好有个人带你,自己折腾可能说有点累。

网友:
换地面站,刷固件,电调那一套好好做,模式直接用stabelize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重校准油门,看校准完之后,你推油门电机转速是否线性,然后接到飞控上,校准遥控器,解锁推油,看地面 ...

好的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一下

在你重试之前地面站看一下,THR_MAX是否为1000,不是的话改到1000就应该没问题了,直接试飞。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对

网友:
开源需要会折腾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先刷固定翼固件,在刷回来即可

继续刷3.2.1的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刷3.2.1的版本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重校准油门,看校准完之后,你推油门电机转速是否线性,然后接到飞控上,校准遥控器,解锁推油,看地面 ...

室内定高有用吗

网友E: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定高就有用,很有用,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定高就有用,很有用,非常有用。

我也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楼主:
成功解决   设置油门行程是1050-1950    重新刷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