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设计

楼主(2017-01-11):
大神们都是怎么走线的我的太乱了。

网友A:
剪短,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短,重新焊接

发个照片,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照片,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照片,参考参考

我焊接的也丑

网友B:
好好顺一下吧,小伙鸡。我第一次装机也没你这么乱,前天全部焊开,重新理了下。

网友:
贴边布线,从四个角往中间布线,拿记号笔标记长度,剪短焊接,余量不需要太多。
那螺纹管或者小扎带束线,在拐角处可以稍作固定。

各种线尽量不要跨越飞控,以免会有干扰。

这是我的布线经验,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剪短,焊接

网友:
有双层就穿过去

网友:
电调电机线都剪短,有耐心的话信号线也剪短了就显得清爽了

网友:
要细心整理才好看!

网友:
设备太多了

网友:
能剪的就剪,能拔的就拔

网友:
LZ你确实该好好走线;我第一个250都安装的比你好很多。。。

网友:
各种设备放进去,确定位置,按要求剪线,可以留长一点

网友:
主要是线太长了 有条件的话就剪短再焊一下吧

网友:
钻孔咋带

网友:
买个飞塔就没这么多线了

网友:
这样就好了

网友:
剪短焊接 扎带紧 这么多多线。。。。

网友:
楼主,也是人才呀

网友:
剪短 重新焊接啦,我还把电调外热缩管剥了 直接把电调拿大热缩管 缩机臂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达亚680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达亚680漂亮

出!你要吗?

网友:
能剪短的剪短能去皮的去皮楼主是怕剪掉了线吃亏了还是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顺一下吧,小伙鸡。我第一次装机也没你这么乱,前天全部焊开,重新理了下。

很规整,你GPS,装了吗?

楼主:
你都装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规整,你GPS,装了吗?

穿越机要gps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666

楼主:
APM飞着感觉怎么样?

网友:
一团乱麻。

网友:
一个多功能分电板,可以省去你很多的多余走线

网友:
好好顺一下吧,小伙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