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如何加上头追呢,

楼主(2017-01-11):
飞固定翼,想加一下头追,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故前来打扰各位,有知道的还望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3-29):
引用 网友A:
天7怎么调试

不知道,没用过这个控,去论坛问一下吧,抱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云台直接接在飞控上,如果只是单纯的头追,直接接在接收机上就可

天7怎么调试

网友B(2017-01-11):
头追连云台,云台架相机,相机连图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追连云台,云台架相机,相机连图传

加了头追是不是头怎么转云台也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追连云台,云台架相机,相机连图传

固定翼没有云台,您指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了头追是不是头怎么转云台也跟着转?

有一定角度,你云台要支持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头追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没有云台,您指的是?

谁说固定翼没云台的?你们是多轴玩太多了,只认识那种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固定翼没云台的?你们是多轴玩太多了,只认识那种云台了

接收机上面的5通道控制着apm的8通道,那我在设置的时候讲接收机的78通道接到apm的57通道上,对应的接收机是不是也要接在57通道,然后设置云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面的5通道控制着apm的8通道,那我在设置的时候讲接收机的78通道接到apm的57通道上,对应的接收机 ...

APM内的云台设置,可以增稳,也可以控制,不通过APM也可以控制云台,直接接收机输出到云台,这个你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内的云台设置,可以增稳,也可以控制,不通过APM也可以控制云台,直接接收机输出到云台,这个你自己选 ...

我刚开始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嘛,没反应,我以为不对呢,这样的话我明天再试一次,谢谢了

网友:
去51论坛看看

网友:
要买头追模块

网友A(2017-03-25):
我最近也准备搞头追,但不知道云台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搞头追,但不知道云台怎么接

接云台直接接在飞控上,如果只是单纯的头追,直接接在接收机上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