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焊

楼主(2017-01-11):
这素朋友的,据说是小蚁的蓝牙拍照模块。因为他是新手,入的二手整机,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焊不好。
我说,没问题,我来。
因为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去淘宝搜了,搜不到这玩意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有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谢谢,拜托( •̥́ ˍ •̀ू )。让我能够成功地把*装完。
万分感谢

网友A:
也是不懂,帮顶

网友B:
看样子不是控制模块,只是输出接头罢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只是一个usb插头而已

网友C:
AV接口找到,然后再接个地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路过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接口找到,然后再接个地线就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如何对应的去接。

楼主:
是啊。但那个接口跟usb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是控制模块,只是输出接头罢了

嗯嗯,您知道怎么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不懂,帮顶

三口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如何对应的去接。

这个头子应该跟你那个是一样的,对照这个接就可以了,黄色的是AV线,黑色的是地线

网友E:
我帮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找找!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子应该跟你那个是一样的,对照这个接就可以了,黄色的是AV线,黑色的是地线

谢谢,不过他这个好多点。。不是三个。

网友:
还有你那个头子后面带个电路板有点冗余,可以把它拆掉!直接焊在接头上,然后套个热缩管,或者打点热熔胶,就一点也不会掉了,记得用硅胶线,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他这个好多点。。不是三个。

总共有五个点,正面三个,背面两个,都给你转接到电路板上了,这样只不过焊接电线的时候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别忙谢,不一定找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他这个好多点。。不是三个。

你可以把那绿色的板子拆掉,就跟我发给你的图中的头子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那绿色的板子拆掉,就跟我发给你的图中的头子一样的了

我去试试,非常感谢,跟我说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试试,非常感谢,跟我说这么多。

客气,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F:
漆包线焊,焊好了再用别的线延长

网友G:
找个针一个个试一分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针一个个试一分钟就知道了

请问怎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漆包线焊,焊好了再用别的线延长

谢谢,不过就是不知道三根线如何焊上去对应的焊点。

网友H:
是AV输出接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AV输出接头!鉴定完毕。

嗯嗯,就是不知道如何对应去焊。而且还和安卓接头长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浅然之后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还没有答案。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USB无线接受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