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自稳会发抖

楼主(2017-01-11):
刚刚调好的250穿越机,自稳会发抖手动好像好一点,一直抖,晃动,请问应该怎么做。调pid吗?求教谢谢!

网友:
调一下pid

网友:
调pid值调低点

网友A:
p值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调低

好的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是PID的问题。建议恢复默认PID,CF用Lux浮点模式,BF用默认模式,P应该调高一点点,解决了不稳问题,再调I和D。另外,螺旋桨建议用两叶或三叶,你的四叶和电机是否搭配?否则很难调PID

网友:
p值大了

网友:
调速PID时,不要使用自稳模式,啥模式都不要用,才调得好,具体怎么调,试吧,这东西一时半会说不清

网友C:
抖动先减少D值看是否有明显改善,如果不明显再恢复D减小P值,看效果,还不行就同时减少。抖动如果调整PID后还有那解决的最好办法是给飞控做减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动先减少D值看是否有明显改善,如果不明显再恢复D减小P值,看效果,还不行就同时减少。抖动如果调整PID后 ...

好的,明白了

网友:
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ID的问题。建议恢复默认PID,CF用Lux浮点模式,BF用默认模式,P应该调高一点点,解决了不稳问题,再调I ...

p好像是调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好像是调低吧

你的现象是一直抖,晃动,原因在于飞控端给出到电调电机端的信号不够维持飞行姿态的稳定,P应该调高;你不是猛推油门才抖动,这个现象才应该P值降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你自己实际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现象是一直抖,晃动,原因在于飞控端给出到电调电机端的信号不够维持飞行姿态的稳定,P应该调高;你 ...

听着好像说这样的,我调低p值和调高d值,抖动就减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好像是调低吧

http://www.moz8.com/thread-77633-1-1.html 送你一篇调节PID的好文,Moz8置顶精华贴,希望对你理解P值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77633-1-1.html 送你一篇调节PID的好文,Moz8置顶精华贴,希望对你理解P值有 ...

谢谢,我也有看过,但是只是看懂一点点而已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盲调调的差不多了就换用blackbox调参,让你的飞控调参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调调的差不多了就换用blackbox调参,让你的飞控调参更精准

blockbox不会看

网友:
先检查其他地方是否有问题,比如飞控的安装,电机的平衡如何,最后都没问题再去PID

网友(2021-03-31):
学习中,感觉pid学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