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小鸡偏航求助

楼主(2017-01-12):
刚装了个X90的空心杯小穿越机,调了三个晚上了,起飞的时候向右偏航,所以刚一离地就不敢飞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向前栽头,通过调PID中Pitch的P值,现在有所改善,但向“右前”偏航一直没能解决!目前的PID值是:

                  P             I             D
ROLL        5.5           0            29
PITCH       5.5           0            29
YAW         8.5           0.035     0   (默认值还没动过)

我是ROLL和PITCH同时做的,P加到6.5时前后左右两个轴上都有振动,下降到5.5基本上是没有振动的,但只要一离地就“向右稍向前”偏。

加速度计校准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把电池卸掉并用黑胶唱机上用的小水平仪找平之后才在CF上校准的)

没辙了,求帮助!

网友A:
遥控器飞控什么的都再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瞎子来哦准亲

网友:
楼主一大早就来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飞控什么的都再校准一下试试

二楼正解;还有,水平校准也做一次

网友B:
朝哪偏,垫点纸片,校准看看

网友:
小偏微调下不就好了?

网友C:
空心杯难调,调到一点不偏不可能,鸡鸡轻,动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哪偏,垫点纸片,校准看看

你是说特意把跑偏的一侧垫起来后做水平校准?我晚上打算把ROLL的P值单独再往大了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难调,调到一点不偏不可能,鸡鸡轻,动力小

我是在室内飞。
新手偏了不敢飞!

网友:
校准校准校准

网友D:
你是不是开了自稳啊,自稳的偏航没救的,开源飞控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开了自稳啊,自稳的偏航没救的,开源飞控都这样

自稳不自稳都一样向右偏!头像不错!

网友E:
飞控是否放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是否放平啊

用水平仪找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特意把跑偏的一侧垫起来后做水平校准?我晚上打算把ROLL的P值单独再往大了调试试! ...

试了一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效果怎么样

没有效果,依然如故!还廷宁!
我现在感觉PID对于小鸡(我是90的用55桨)网上的经验之谈要打折扣!因为四个桨叶离的太近了,它们互相之间有气流的扰动。特别是在起飞的时候。我打算明天周六拿到室外,直接大油门让它飞起来看看,或者换个小直径的三叶桨试试!不过得现买,手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