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小穿越风大时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7-01-12):
飞的时候风大会一直抖,360度翻滚后也会一直抖该怎么调整pid呢

网友A:
这需要电调不?什么型号空心杯?空心杯抗风能力很差的

网友:
调d试试

网友:
小的东西本来就不扛风

网友:
小穿越抗风本来就若,不是PID的范畴。到室内飞

网友:
轴距越小稳定性越差

网友:
空心杯抗风就是不行,太轻了,而且轴距小

网友:
那么小还指着抗风吗??

网友:
回复是必须的,有牛币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电调不?什么型号空心杯?空心杯抗风能力很差的

不用电调,就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电调,就直流电机

可以试试820空心杯

网友:
你换820空心杯试试看

网友:
空心杯飞机都不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