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跟风做个2.4G频谱仪,稍微改装了一下

楼主(2017-01-12):
看到大家都在做,我也跟风做了个,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一步一步做下去非常简单。
原帖地址:www.moz8.com/thread-83145-1-1.html
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Arduino IDE要用1.6.13版本,源码、程序所在路径不能有中文。
三块PCB从上往下分别是锂电池充电板、arduino nano、NRF24L01无线模块,用胶水固定,下面是电池;

给充电接口留的小孔,手比较残,轻喷;
电源开关,放在一侧,符合人体工程学……
组装完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是在室内,有个无线路由器;
电脑用迅雷下载东西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第一次发帖,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这东西到底怎么用?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到底怎么用?什么用处

就是检测周围2.4G信号的强弱,每次起飞之前先检测一下飞场的信号情况,看看有没有大的干扰信号

网友B:
把摇控开了再测一下,一般是控一开干掉所有WIFI。。。。

网友:
有其他2.4g信号 也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到底怎么用?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摇控开了再测一下,一般是控一开干掉所有WIFI。。。。

确实是,回家把遥控一开,瞬间2.40G-2.45G之间就全被铺满了。有意思的是,回家路上我一直开着频谱仪,在路上基本都是白板,在经过一个比较大的十字路口时2.4G上满格了,估计路政也有设备工作在2.4G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回家把遥控一开,瞬间2.40G-2.45G之间就全被铺满了。有意思的是,回家路上我一直开着频谱仪,在 ...

那是不是可以拿着遥控让他们设备全部挂掉??哈哈

网友C:
这个用途可大了!每到陌生的场地,飞行之前,都测一下是否有无线电干扰,就不怕失控炸鸡了!

网友D:
試了很多次還是搞不定 !OLED使用SSD1306
請問arduino要外掛程式庫?原始碼要修改編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試了很多次還是搞不定 !OLED使用SSD1306

請問arduino要外掛程式庫?原始碼要修改編譯?

台湾人?我们都用12864的OLED,用1306要自己用字模生成字吧。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折腾

网友:
能不能搞个测频的   比如说对讲机频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湾人?我们都用12864的OLED,用1306要自己用字模生成字吧。

還不就一樣掏寶買驅動蕊片SSD1306 o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途可大了!每到陌生的场地,飞行之前,都测一下是否有无线电干扰,就不怕失控炸鸡了!

但是这个能检测到飞机飞到的地方有没有干扰么?

网友G:
哭瞎!像我这么吊的做出来居然没反应,阿多诺用的别的版本的

网友:
回复是必须的,有牛币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这个能检测到飞机飞到的地方有没有干扰么?

这个。。。还是用遥控器自带的“Range Test"测距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哭瞎!像我这么吊的做出来居然没反应,阿多诺用的别的版本的

你的帖子我也看到了,目测你的开发板是自己焊的针?我的买来就是焊好的,自己给剪掉了。泡泡老师在帖子里提到IDE要用1.6.13版本,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路径都不能有中文。刚开始我也刷不上固件,我把程序和源代码都放到D盘根目录下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我也看到了,目测你的开发板是自己焊的针?我的买来就是焊好的,自己给剪掉了。泡泡老师在帖子里 ...

可能就是版本吧

网友:
双色的屏显示的很好看啊!!

网友:
用最新版的ide编译,老版本的不行,还有,天线前后不要有PCB和金属,反正这东西也不开多久,用POS机的电池足够了

网友(2017-03-15):
还有就是这东西反应有点慢,不知道哪位仁兄搞定stm32的了没有,stm的u应该能提高扫描速度

网友H:
我初学有两个地线的接口不知道5v和3.3v的地线该接哪个插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初学有两个地线的接口不知道5v和3.3v的地线该接哪个插头上

地线都是连通的,只要是GND就行

网友:
谢谢 彪悍的胖子的帮助

网友:
干个5.8G也很有用

网友I(2017-06-20):
请问开关和充电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开关和充电应该怎么接

我用的是这种充电模块,开关加在开发板的Vin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充电模块,开关加在开发板的Vin端

这个可以检测gps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检测gps信号么

对于GPS信号应该有手机app能检测,这个机器做不到啊

网友:
楼主我的代码编译不过,能不能把你的代码分享出来啊。

网友(2017-09-03):
频谱仪arduino nano刷固件挂了

网友(2018-01-11):
一直想找这个的源代码,用于找到路了

网友(2018-04-16):
5.8的看起来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2018-05-29):
检测天线的那种好做吗?

网友:
效果看起来不错 ~

网友:
没牛B下载固件,只有来水水贴

网友:
检测周围2.4G信号的强弱

网友(2018-07-03):
都是大佬哇,顶一下

网友(2018-11-13):
请问Lz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Arduino:1.8.7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 Nano, ATmega328P"

构建选项已变更,全部重新构建
sketch\SSD1X06.cpp: In static member function 'static void SSD1X06::displayString6x8(uint8_t, uint8_t, const __FlashStringHelper*, uint8_t)':

sketch\SSD1X06.cpp:108:20: warning: '__progmem__' attribute ignored [-Wattributes]

   uint8_t PROGMEM *p = (uint8_t PROGMEM *)s;

                    ^

项目使用了 4954 字节,占用了 (16%)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30720 字节。
全局变量使用了480字节,(23%)的动态内存,余留1568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2048字节。
avrdude: ser_open(): can't open device "\\.\COM1":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上传出错。查看http://www.arduino.cc/en/Guide/Troubleshooting#upload 获取建议。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网友(2019-03-12):
不错,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别的频率怎么做呢?

网友(2019-08-28):
程序哪里有

网友:
我还差一点一点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教程一步一步做下去非常简单

网友(2022-04-21):
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2023-11-20):
稳定模块链接开关正极的线是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