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A6B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7-01-12):
FS-IA6B接收机怎么接F3飞控出来的线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模式PWM,PPM,IBUS要说清楚啊配线了啊,插上,地面站设好就行

网友:
ppm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模式PWM,PPM,IBUS要说清楚啊配线了啊,插上,地面站设好就行

pwm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成功

网友A:
PWM照着图片说明书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照着图片说明书插就行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A:
没百度,没论坛,没淘宝,没网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B:
1接3P,2接挨着3P线的第二根,3接另一面3P线,4接挨着3P线第二根,4接1的第三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百度,没论坛,没淘宝,没网络吗?

谢谢,弄好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3P,2接挨着3P线的第二根,3接另一面3P线,4接挨着3P线第二根,4接1的第三4

谢谢  弄好了

网友(2017-04-28):
救命啊我的也是fs-ia6b的不会接到F3上面啊

网友:
fs-ia6b上面怎么插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