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星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网上搜了很多资料,但是一直没说卫星接收机和卫星有什么关系,遥控器又不是把信号发给卫星再由卫星转给接收机,那为什么叫卫星接收机呢?那个大神能解释下(关于为什么叫卫星以及和卫星有什么关系)?
感谢大家
额,别复制黏贴无关紧要的内容……

网友A:
这应该和gps的原理一样,并不是发送信号给卫星,而是通过计算所接收卫星发出的信号来确认自身位置。跟卫星电视差不多

网友:
叫法儿而已,显得高大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和gps的原理一样,并不是发送信号给卫星,而是通过计算所接收卫星发出的信号来确认自身位置。跟卫星 ...

卫星接收机又不能定位,和卫星通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你知道卫星城的概念吧,就是大城市周围的附属城市,卫星接收一个意思,主接收机的副天线而已,辅助接收,减少信号接收的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卫星城的概念吧,就是大城市周围的附属城市,卫星接收一个意思,主接收机的副天线而已,辅助接收,减 ...

那就是一个飞机上可以有很多卫星接收机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一个飞机上可以有很多卫星接收机的意思?

一般能插卫星接收机的接收机只有一个接口,已经足够了加在一起4根天线已经无死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能插卫星接收机的接收机只有一个接口,已经足够了加在一起4根天线已经无死角了

谢谢啦!

网友:
辅助接收信号的,好像见过一个大机机上有四个卫星接收

网友:
哪里会有卫星参与控制

网友:
类似于卫星广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