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后推机,电机需要下拉和右拉吗?

楼主(2017-01-12):
刚组好小胖子,电机看不出来有拉力角,说明书也没说,问问各位前辈,飞小胖子时候电机角度是如何安装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不用,我飞ft燕子也不用呢?

网友:
没飞过胖子

网友:
后推的固定翼电机和机翼在一个水平面上时按理说应该电机安装时有一个向下2-3度的角度,否则飞行时容易抬头。

网友:
是飞机吗?

网友:
所有螺旋桨飞机都需要的,但是背推飞机认真讲不应该叫下拉和右拉,是上推和左推,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