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起飞往一边偏是怎么回事,应该调哪块

楼主(2017-01-12):
跑偏怎么回事

网友(2017-03-28):
我的会往左漂

网友:
顶起    顺别看看有高手解答没

网友:
检查飞控安装是否与桨平面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入魔的魔友稍微一点不会就发帖询问,论坛不是不可以问,要是起个个都这么一点点的问题就这么问,那相信 ...

说的好,就是那个道理

网友:
我也是,往前面飞。

网友:
电机,桨,飞控,遥控器都会造成像一侧偏离

网友:
我先是校准水平,不行就遥控微调

网友B(2017-01-12):
调整飞机重心,然后调节PID

网友:
看跑偏的情况,如果手动下,跑偏点正常!

网友:
哪个通道偏?????????????

网友:
第一步:校准飞控水平平衡;第二步;校准遥控器中点;第三步;调节P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飞机重心,然后调节PID

标准答案

网友:
检查飞控安装是否与桨平面水平
检查加速度计校准

网友:
和我的遭遇一样,我也在努力!
有进展的话希望能互相交流!

网友:
调水平校准

网友:
飞相水平?

网友:
回复是必须的,有牛币耶

网友(2017-03-14):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静等楼主答案

网友:
自稳模式?
如果只向一个方向偏,那先校加速计吧?

网友:
调遥控微调啊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什么 水平都调 了,总是有个电机转的比别的快

网友A:
现在入魔的魔友稍微一点不会就发帖询问,论坛不是不可以问,要是起个个都这么一点点的问题就这么问,那相信,论坛的交流环境论坛的交流质量想必不用说也会慢慢被简单化。问问题要切入重点要简明概要。论坛可提供你学习的帖子和资料很多,多看多学,然后再是多问,就像上课学习一样,你不学哪来的问题?请楼主先把泡泡老师或者几位大神的装机调试等教程看个明白再来请教,相信之后你再也不会再问这种#+_=&*@~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