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mini频谱仪

楼主(2017-01-12):
上个月买来,做好的,一直考试没时间,打印个壳壳装饰一下!nano板子好像被我焊坏了,上传文件一直有错误,换了uno才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这个频谱仪很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频谱仪的实用性在哪里?

网友:
回复是必须的,有牛币耶

网友A:
打印的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壳呢

有3d打印机,过两天打一个!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2017-02-11):
你好我用的也是ardunio UNO,但是我在没有连屏和无线模块的时候,上传程序时提示错误,请问你有没有遇到,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了,请问都需要什么材料呢

网友:
我提示的是这样的,也是没法上传程序

网友:
Arduino: 1.5.4 (Windows XP), Board: "Arduino Uno"

nRF24L01pScannerOled.ino: In function 'uint8_t _spi_write(uint8_t)':
nRF24L01pScannerOled:214: error: '_NOP'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nRF24L01pScannerOled.ino: In function 'void _spi_write_address(uint8_t, uint8_t)':
nRF24L01pScannerOled:227: error: '_NOP'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nRF24L01pScannerOled.ino: In function 'uint8_t _spi_read()':
nRF24L01pScannerOled:237: error: '_NOP'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This report would have more information with
  "Show verbose output during compilation"
  enabled in File > Preferences.

网友:
知道什么原因吗?各位大侠

网友:
还好吧,可以看下周围环境的情况。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