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的APM F450 起飞的时候前倾

楼主(2017-01-12):
新手求帮忙啊,
我的APM2.8 F450 起飞的时候前倾 ,往后拉点摇杆起飞,起飞后摇杆回中后飞,机自己向前飞,以前都是好的,最近加了云台和相机,重新刷了固件,该校准的也校准了,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怎么弄,谢谢!和重心有关系么?

网友:
加重了pid不一样了

网友:
自动校准水平,不知道APM成不,PIX是可以的

网友A:
飞扭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扭水平

飞扭水平?什么意思啊?新手不懂,能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重心问题

网友:
重心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扭水平?什么意思啊?新手不懂,能解释下么?谢谢!

飞控没有放水平

网友:
重心变了,校准没做好,安装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放水平

a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