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SP Racing F3飞控二(接线)

楼主(2017-01-12):
SP Racing F3飞控接口说明及接线注意事项

SP Racing F3飞控接口说明及接线注意事项

1、接口说明

2、注意事项

(1)供电电压为5V,不能用动力电池供电,注意供电极性,插错即烧主板。

(2)插线和拔线一定要断开供电(用USB时候也如此)。

(3)只需要一个脚给主板供电,如果电调带BEC的,只需要一个电调供电,其它的BEC线要移除。

(4)注意不要把GND、VCC 3.3V 接在一起,会短路。

(5)不要把GND、VCC 或者 3.3V接到输出接口上。

(6)3.3V供电最大电流只有100mA,不能接大功率负荷。

SP Racing F3飞控接收机及其它设备接线

网友:
很直观,一看就懂

网友:
这个图一下就全了

网友(2017-07-01):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分享的很好,多谢

网友(2018-03-06):
不错  不错  很全面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