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平板天线

楼主(2017-01-12):
问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大家远航怎么对着飞机???是垂直,向上有个偏角,还是向下有个偏角????

楼主:
自己对着对着就没图像了

网友:
楼上一个表情怎么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AAt

太太太贵!!

网友:
对看就行

网友:
大概天线中心垂直线对着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太太贵!!

想想而已

网友B:
平板天线对信号有小技巧,刚起飞的时候能应该都能对上吧,平板指向飞机就可以了,然后以这个为基准,飞远以后做左右细微的转动,一定要注意幅度不要过大,一点一点的动,发现往某一个方向信号变弱了,就往反方向转,也是要注意幅度不要过大,一点一点的转动,左右转动选择一个最优信号就行了。 飞远后俯仰基本不用做什么变化,平板竖起来垂直地面,距离近就略上翘一点,距离远就不用上翘。

网友:
想想也是美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用的鹰眼原装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天线对信号有小技巧,刚起飞的时候能应该都能对上吧,平板指向飞机就可以了,然后以这个为基准,飞远以 ...

对。说的太有道理了!!我看你家天线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