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空定高

楼主(2017-01-13):
PID怎么调试定高效果会更好,现在定高都不是很稳定

网友:
f3就不是拿来定高用的

网友A:
放弃定高吧,F3在这种模式下效果很差,这飞控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网友:
F3是玩穿越的吧

网友:
p值从低到高,一点点试吧。

网友:
f3定高不好,鸡肋,别用

网友(2018-04-23):
引用 网友A:
放弃定高吧,F3在这种模式下效果很差,这飞控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你试过?

网友:
它的气压计芯片是烂货,再说没有外壳。给它加个外壳试试

网友:
同问,最近打算买个f3做四轴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