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求助大神

楼主(2017-01-13):
小弟想把这个液晶屏改成户外显示器,请教大神我该怎么改,这种液晶板要买哪种驱动板呢!!!具体步骤和材料清单

网友A:
屏幕排线30针还是40针,看下屏幕型号某宝看下多少针脚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排线30针还是40针,看下屏幕型号某宝看下多少针脚的驱动板

拆开来就可以看到了嘛??拆开来里面有一块板的,还接了两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tousta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你好,我是用苹果客户端登陆的,没看到有绿色按扭

网友:
看看屏幕型号,然后去淘宝找

网友:
淘宝上买个av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来就可以看到了嘛??拆开来里面有一块板的,还接了两个喇叭

看屏幕接口和排线针脚,店家会给你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