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迪AT9副翼双舵机混控问题

楼主(2017-01-13):
副翼襟翼混控后,一个舵机控制一边副翼,然后我想设置一个辅助通道让两边副翼上下同时动该怎么弄

网友:
想了下,不懂帮顶。

网友A:
一、按PUSH键解锁
二、按MODE键--》基础菜单--》机型选择--》选固定翼
三、按MODE键--》高级菜单--》襟副翼混控--》混控:打开
四、按MODE键--》高级菜单--》襟翼微调--》混控:打开--》比例:(根据需要设置,例如50%)
实现功能:副翼舵杆控制1、6通道差动,左边旋钮(VrA)控制1、6通道同动。

网友B:
五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按PUSH键解锁
二、按MODE键--》基础菜单--》机型选择--》选固定翼
三、按MODE键--》高级菜单--》襟副翼 ...

如果要设置在开关H,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楼正解。

辅助通道必须是左旋钮吗

网友A:
看了楼主回复有些心塞,好直接呀,我并不想得到什么,但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回复有些心塞,好直接呀,我并不想得到什么,但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呀。 ...

不好意思啊,因为弄这个弄的有点久所以说的好直接,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网友:
一、按PUSH键解锁
二、按MODE键--》基础菜单--》机型选择--》选固定翼
三、按MODE键--》高级菜单--》襟副翼混控--》混控:打开
四、按MODE键--》高级菜单--》襟翼微调--》混控:打开--》比例:(根据需要设置,例如50%)
五、按MODE键--》基础菜单--》辅助通道--》六通道:SwH

楼主:
谢谢啦  ,辛苦了  我当时弄好了,这样可以迅速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