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吧友们我的apm2.8,连接电脑时可以解锁。但是用电池供电时就解不了锁了。就是在解锁时先是红蓝快闪之后又回到了红蓝慢闪。这是什么情况啊!我遥控器是MC6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MC6有大小舵量开关,必须要开大舵才能解锁,另外第四通道反向没?

网友:
我遇到过 禁用解锁选项 高级参数arm。。。那个 输入0 写入参数

网友:
我的出各种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