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DIY针筒挖机

楼主(2017-01-13):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个15通合金挖机,到手后发现这个挖机根本挖不动沙子,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挖空气。所以就想改液压,液压缸太贵,玩不起啊。而且塑料挖机也经不起液压缸折腾、于是想到了针筒,几毛一个很便宜。在网上找改装教程,只有大体的外形图,没有内部结构。这个针筒挖机的关键是水泵,要能排水还要能抽水。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是什么水泵。偶尔有天在淘宝上搜索挖机改装 出来这个水泵,叫齿轮泵,豁然开朗。好吧,废话不多说了。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5019
材料:针筒,水泵,硅胶水管,电磁阀,萝莉双向电调。

这个下架了,这个便宜很多

9170 H桥

基本连接,水泵和电磁阀的进水出水口这样子接比较好,我试了感觉力气要大点。需要3套。中臂我没加电磁阀,小臂大臂加了。这个水泵不运行的时候进水和出水是通的。

基本的连接

针筒位置: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7371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2146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5857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1524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4722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3087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8800
这个是15通挖机,比较大。大臂我用10ml针筒2个(还是一个水泵,我做了3通),中臂20ml一个,小臂10ml一个。针筒越大力气越大。针筒头上的孔是加热塑料软了以后在打的,尺寸都可以。大臂的两个针筒还可以做好看点,但是我不想在大臂上挖洞,就粘在下面了。如果用一个20ml的大针筒的话力气还要大点。水管接头都要用胶布在绕一下。

水箱:
我把驾驶舱改了水箱,这个东西很难做密封,换了2次胶水弄了2天。第一次用的是电路板704胶,这个胶不行受外力就漏。我现在用的是热熔胶和B7000。感觉用玻璃胶会好做很多。我还加了排气管(图一小窗户看得到,图二白色是浮子)。这样挖机翻了还在挖的话就不会把水箱的水排出来。水泵的进水管在驾驶舱底下。这个东西粘完就是一体的没法拆开。所以大家自己发挥吧。,

电路:

用的是6路萝莉双向电调。我是按我做的实物画的图,芯片正反面自己注意看下(实物图对比下)。还有电容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多(L91705A  3-15V 看技术手册上VCC要加104P和470uF的电容),自己实验吧。固件,单片机都是萝莉的简易双向电调,不懂可以去看下萝莉帖子。

这个板原来是用MOS做的,后面改的,所以有点渣。上图4个L9170,输出脚我加了很多焊锡,为了散热,实测不需要,不点不热。还有一个稍长点的是MX1508(是2路H桥。1.5A,3-9.6V),大家还是用L9170。我是后面才发现电压不一样,所以我的供电还要改一下。

底盘两个电机设置萝莉高级混控

电磁阀

电磁阀要加二极管,上图白线接VCC,蓝线接三极管。这个是12V的,所以整个电路得用3S。实测8V左右还能工作,用2S的话不能好好玩耍。
电磁阀的控制电路用的是15F104单片机+8050三极管,我在浅雪的转向灯程序上修改的。这个得感谢浅雪大神!
单片机下载和电调一样,就是固件不一样。 DIY针筒挖机 电调,电机,DIY,固件,电容 作者:佳友 3603 改转向灯.rar (595 Bytes, 下载次数: 7)

网友A:
也是蛮强悍的。顶一个

网友(点评):
更多图片在56楼

网友(点评):
视频在63楼

网友B:
再来个视频,配点音乐,就更好了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个视频,配点音乐,就更好了O(∩_∩)O

遥感控制,还没摸清方向。哈哈

网友:
有想法是好事!改的挺好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666666666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棒棒哒,作为群友,必须顶一个。

网友C:
不错  不过这个好像往针筒注水的时候的压力比从针筒往会抽水的大吧

网友D:
请问楼主电磁阀的具体作用是?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
顶一个,费心啊

网友:
汇纳550的挖掘机........太熟悉了...

网友E:
不知道力气怎么样~~~~~~~~~~~~~~~~~~~~~~

网友:
虽然不懂还是顶下吧!!!看着线路好复杂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电磁阀的具体作用是?

看楼主蛮忙的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电磁阀的主要作用是在泵停止工作后保证系统的压力   不然大臂油缸或者小臂油缸在力量的作用下会移动   比如大臂抬高后  大臂泵停止工作   如果没有电磁阀保证大臂油缸的压力  大臂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慢慢放下,  齿轮泵是不能在停止状态下保证系统压力的。  我也是一个模型挖机爱好者   但钱包不够鼓  舍不得搞静点的高级货   汇纳的这款挖机一出来我就买了   改了全比例操作   也想过改注射器液压   泵和电磁阀都买了  但是发现要改得很漂亮难度有点大   本人有强迫症  没得比较好的方案还真不想动手。建议楼主换种方案搞! 说实话注射器的力量还真不能小视。。。

网友:
这个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怎么让针筒收回来的?

齿轮泵可以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过这个好像往针筒注水的时候的压力比从针筒往会抽水的大吧

是的,加上是软管抽水时候力气小很多。,,不过挖的时候都是注水。大臂向下压的时候,铁的铲斗比较重加上两个针筒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电磁阀的具体作用是?

不上的话,不给油大臂会自动往下,水泵进水出水是通的。,水泵里面就是两个齿轮,齿轮之间有间隙、

楼主:
晚点上,我的后盖还没装上。等全都做好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力气怎么样~~~~~~~~~~~~~~~~~~~~~~

秒杀淘宝上所有塑料挖机。1KG的东西没问题。就是要脚踩住底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蛮忙的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电磁阀的主要作用是在泵停止工作后保证系统的压力   不然大臂油缸或者 ...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蛮忙的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电磁阀的主要作用是在泵停止工作后保证系统的压力   不然大臂油缸或者 ...

大臂还会在改一下。现在行程不行,针筒会顶过头。后面想加个限位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臂还会在改一下。现在行程不行,针筒会顶过头。后面想加个限位开关。 ...

对  还有行程的问题!主要是自己搞的外观有点恼火!功能上实现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然后把水注入水箱是的嘛?

是的

网友:
设计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蛮忙的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电磁阀的主要作用是在泵停止工作后保证系统的压力   不然大臂油缸或者 ...

额,,能否再详细说下,电磁阀的作用和原理。。。。泵停止工作后如何保证系统的压力的呢?

网友:
顶出去有力   回抽好像没有什么力气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额,,能否再详细说下,电磁阀的作用和原理。。。。泵停止工作后如何保证系统的压力的呢? ...

电磁阀连接于泵和油缸中间    泵和电磁阀是联动的   当泵开始工作电磁阀就打开   这样泵我油缸就形成了通路  液压油就可以自由在泵和油缸间流动    也就传递了力量给油缸    但是由于齿轮泵的先天缺陷   一旦泵停止工作  如果系统某一端存在压力  那么液压油就会缓慢的由高压端流往低压端   这样就会表现在臂上面    比如大臂高高举起 然后泵停止工作     那么大臂就会给油缸施加一个压力    油缸就会给液压油施加一个压力   如果这个时候不能有效阻止液压油回流  那么大臂就会慢慢放下   这样是不行的   如果有一个电磁阀在泵和油缸中间   那么泵停止工作后电磁阀就关闭    这样液压油就不会回流    也就保持了当前的系统压力   也就保持了挖掘机臂的当前状态不变。。。当然真挖机或者全液压挖机模型用的是比例换向阀 +溢流阀   那玩意就更高级了    液压油是要给回路   象真度就高太多了    当然价格也就高太多了!

网友:
好想看看怎么动的。

网友:
家门口有一堆沙,还望楼主能帮忙转车拉掉一下。

楼主:
占楼,狼哥让我放点细节,挖机已经全拆了。后续更新细节图和视屏。

网友:
给你点个赞!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阀连接于泵和油缸中间    泵和电磁阀是联动的   当泵开始工作电磁阀就打开   这样泵我油缸就形成了通 ...

非常感谢,,,,有点明白了..就是在在中间堵住不让他回流

网友:
嚎嚎,有水平。

网友:
用甘油的话应该力气会更大吧?

楼主:
全拆了,原来的电子设备都不要。保留底盘。

水箱

大臂

下面是限位开关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原理: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经过1K电阻到L9170。只要在L9170的信号脚加开关接地就可以了,挡挖机臂达到限位的角度时开关导通,信号脚接地。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3357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1082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7209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7722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514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8403 上面是中臂

放设备,有些地方我换了硬管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1247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8849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6211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8376 DIY针筒挖机  作者:佳友 6306 水笔芯中间套个电线,风枪150度左右。

接线,加水。一次性杯一杯刚好

视屏以后现在没时间。
今天又发现一个好东西,便宜。。迷你气缸。替换针筒应该没问题。解决针筒抽水力气小的问题,限位开关也不用加。而且连水箱都可以不用。做法我都想好了,就是这个尺寸跟15通挖机不匹配,气缸比针筒长,位置放不下,我现在还没想到很好安装方法(在不破坏原来塑料件的基础上,个人觉得把挖机臂上固定气缸的座子改掉巨丑)

网友:
这个要支持的,很犀利

网友(2017-02-15):
为什么没视频,没视频没说服力啊

楼主:
   视屏地址,。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2017-04-08):
感觉自己弱爆了

网友:
看完后满满的冲动,今晚还让我怎么睡觉!

网友:
有才!  这都能想得到   赞!!!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帅气,我小时候把针筒接起来玩过,确实好玩

网友H(2017-05-12):
挖机的电源是多少V的?

网友:
厉害不用大几千的油缸了

网友:
再来个视频,配点音乐,就更好了O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挖机的电源是多少V的?

3S电池

网友(2017-08-22):
楼主辛苦,要是再大点就更帅了!

网友:
手艺不错.有想法.

网友(2018-01-22):
一个字牛,要顶顶

网友(2018-04-10):
太厉害了,一直有梦想,

网友:
牛逼,技术高,有耐心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活干的不错  顶一个

网友(2018-08-16):
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改。

网友:
高手  DIY针筒挖机  作者:addison88 4741 DIY针筒挖机  作者:addison88 8774 DIY针筒挖机  作者:addison88 1894

网友:
受教了  虽然还是不懂

网友:
没有也路途,看不懂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A:
也是蛮强悍的。顶一个

楼主电调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来个视频,配点音乐,就更好了O(∩_∩)O

这个电调是用的简易电调的固件吗?

网友:
服了,第一次看到做这个的,厉害

网友:
DIY高手,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