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50今天炸了,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7-01-13):
配置 APM2.8 +8NGPS,F450机架,XXD电机、电调,2轴云台。
过程:
自稳模式起飞,10米左右切LOTIER模式,切换后飞机自己爬升到50米左右悬停,降落时切得自动返航,在下降到10米左右突然飞机左右晃动的厉害,我切自稳模式,刚切就摔下来了。
附件是这次的飞行日志,求解答,谢谢!
另外我看了日志发现BARalt没有数值,是空压计坏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还行,,就炸过一次,原因差不多,返航时切降落,,直接摔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油门太小动力不足,先推油再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一次就砸一次。路过大神求帮忙。

从其他模式切自稳一定要注意油门位置,我都先推大油门再切自稳.不然动力不足,我最早也是一切就炸,后来反映过来是动力不足.

网友C:
飞一次就砸一次。路过大神求帮忙。

网友:
基本上不能飞。

网友:
我的是直针飞控的。

网友:
飞起来两米高,飞机倒动得很大我稍微打方向晃晃了又炸了。

网友:
我也不会调试

网友:
APM2.8,8MGPS和6MGPS我天天都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率大了吧

下降率是那个值,一般多少

网友(2017-10-02):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2017-01-13):
apm有这个特点,直接换大疆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了?

网友:
要想不炸鸡,飞控用大疆的,apm就是个坑爹货

网友:
自动返航还是少用吧

网友D:
下降率大了吧

网友A:
额,,我的还行,,就炸过一次,原因差不多,返航时切降落,,直接摔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是大疆好

网友:
为啥不用大疆lite呢?

网友E:
没看到附件。然后简单分析下,下降时如果速度快容易不稳,需要调整PID,具体要根据情况调。你切自稳掉下来,我估计你油门值在50%以下了。因为在LOITER跟RTL模式下,油门都是飞控介入的,50%为悬停,大于50%上升,小于50%下降,油门杆只是反应的下降的速度,即便是降到0%也不会完全掉下来,但是自稳模式下就肯定直接掉下来了。
所以。千万注意在切换到自稳时一定油门至少保持在50%左右,然后根据情况实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附件。然后简单分析下,下降时如果速度快容易不稳,需要调整PID,具体要根据情况调。你切自稳掉下来 ...

恩,谢谢,学了很多知识。我的日志里baratl这个数值以前飞的时候都有高度记录,这次飞居然显示0,是气压计有问题么?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loiter下自己降落。。。等反应过来已经被树枝挑落了。还有,yaw的PID不管怎么调,转头都像个迟钝的巨兽扭脖子那样晃悠悠。

网友:
大家可以下载个飞鱼或者Tower地面站,参数页面有推荐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学了很多知识。我的日志里baratl这个数值以前飞的时候都有高度记录,这次飞居然显示0,是气压 ...

有可能,你发日志到我邮箱吧,我看看。yangchao526@foxmail.com

网友:
我的有时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其他模式切自稳一定要注意油门位置,我都先推大油门再切自稳.不然动力不足,我最早也是一切就炸,后来反映 ...

切换定高模式,他就左右两边摇摆不停,接下来就掉地上了。坏了不少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切换定高模式,他就左右两边摇摆不停,接下来就掉地上了。坏了不少零件。

是不是电不足,电池充电要到12.6v不是11.1v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不足,电池充电要到12.6v不是11.1v哦.

电池新买的,买回来我就把电充满了。再试机的,不是电的原因。

网友(2017-04-08):
气压计并没有坏,是后面下降速度过快导致异常,另外下降过快导致俯仰与滚转发散而最终失控。

网友(2017-10-01):
引用 网友B:
从其他模式切自稳一定要注意油门位置,我都先推大油门再切自稳.不然动力不足,我最早也是一切就炸,后来反映 ...

是的,是油门!因为返航时电力下降了。

网友:
飞起来两米高,飞机倒动得很大我稍微打方向晃晃了又炸了

网友(2022-07-03):
学习了,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