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是同一时间启动

楼主(2017-01-13):
轻推油门,其他三个电机转,有一个不转,再推一点,就转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试试

在哪里调啊

网友:
看电调使用说明书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阻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形成校准!搜索论坛

好的  谢谢

网友C:
如果校准过电调,在地面站马达那项调整每个电机的起转值,这个很 好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调啊

一般说明书上就有,要不度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明书上就有,要不度娘一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校准过电调,在地面站马达那项调整每个电机的起转值,这个很 好调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知道要理论上的飞控姿态绝对水平,4个电机才会同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用太在意

网友: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