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处女飞的一些体会,过程大起大落

楼主(2017-01-13):
10日下午终于把我这苦心钻研的四轴无人机组装好了,等待着飞控跟各部件的校准和调参,然后就能上天啦,对于新手的我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电脑打开地面站USB连接上数传,突然间觉得之前看的教程都忘的一干二净了,这就又开始找视频回想着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等都校准好了(当时我自己认为的都校准好了,其实就是升级了下飞控的固件,选择好了机型,校准了加速度计,陀螺仪,遥控器,飞行模式选了几个),然后问题也就来了,拨动遥控器开关飞行模式只能控制两三个而且也没法调整开关(当时求飞心切想着也就先这样等飞起来了没问题了以后再慢慢研究)我用的是pix飞控,当时飞控一直响一直闪(也没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感觉能做的工作都做好了,开始试飞吧

楼主:
这样能飞才怪了,前期理解错误有一个关键的步骤没认真学习,待我慢慢道来。各种尝试先开遥控或者先给飞机上电,开关遥控看看接收机是否正常,怎么就推油门没反应呢,忽然想到解锁这个步骤,我就又开始回想刚调飞控的时候没有这个选项,该不会都是默认的不用设置就行?回想起以前看的视频里解锁步骤怎么弄的都有,也不知道是飞控不同的原因还是遥控不同的原因,总之开始各种尝试,油门最下方向最右,油门最下方向最左,油门右下,各种尝试都没有反应,这又开始思考缺少哪一步呢,好像安全开关没按过,常按一下,蜂鸣器滴滴滴滴响个不停,知道这声音肯定不是正确的声音,赶紧关上了,当时也是求飞心切,愣是想着报错也强飞试一下,根本就没研究飞控到底表达的什么意思。又研究了半天无果,这下迷茫了也不考虑能不能飞了,想着遥控油门一动电机能转就知足了,找了半天视频教程什么的,回想自己有哪方面没做的,这下找了找飞控的说明看到了闪灯和提示音的意思(黄灯一直各种闪,提到了电池故障保护,遥控器故障保护)开始也知道自己没校准电流电压计想着报警也正常,我电池是满电看了下地面站参数好像差太多就随便调高了点,之后就只剩遥控器故障了,重新校准还是不行。

楼主:
晚上在家找关于遥控的教程,看帖子看视频各种补习,后来发现有设置混控6种飞行模式的,开始没考虑这么复杂的,想着简单的自稳定高先用着就行。发现确实挺有用,之后就到了第二天11日上午看了看教程又重新给遥控设置了一套按照教程全都调好,这时发现终于正常了,可以解锁啦,一推油门电机转啦,忽然间满心欢喜成就感爆表。粗略的检查了一下正反转和桨都没错,拿到了室外搜星正常解锁推油门,开始加速啦,就要脱离地面啦,

楼主:
由于怕刚开始飞控制不好撞到什么东西或者机身有什么问题不稳定飞高了掉下来摔坏什么的,油门就是一点点往上推,等脱离地面几厘米后发现有点往一面斜,想着是自稳模式飞控调节不了也许真是飞机哪方面不协调,就这样试了两下就把起落架的一条腿给崴折了,桨叶蹭了几下地面,查看了一下没有大碍发现不能再试了,想起了之前有视频介绍新手头一次飞时要注意的事项,这就收拾了回屋继续修炼,虽然有点剐蹭问题但是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能解锁飞行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自己开始一点点学习,焊接,组装,调试,都没有白费,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楼主:
补习完教程后发现刚那样小油门是不对的,飞控还没来及自稳我就让他降落了,动力一直不足。吸取教训并注意一些飞行前的检查及一些细节问题后,又带着飞机去了一个大专学校的操场,想着这下好了宽敞了,敞开的给油门吧,试试我这风骚的手法。(前方高能,我感觉这是我写这个帖子最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毕竟处女飞啊)当天刮着小风不是很大,回想着教程里的步骤开控上电解锁做好飞行前的检查,一切ok,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啦。准备起飞,推油门。飞机起飞啦,当时开的是自稳模式,平稳的飞到了10米左右的地方,但是由于有风飞机一直往一边跑,开始我就对什么副翼襟翼不是很了解,我是左手油门以为右手往右打杆就是往右平行飞其实不然只是能移动一点然后飞机有倾角而已,要靠左手左右打杆调整机头对方向右手前推才行。但当时的我不懂啊,手指不断的调整想让飞机别继续跑偏,不能往回飞也先能控制住别越飞越远就行。

楼主:
然后又想起之前设置的6种飞行模式里有定点定高简单无头模式返航模式什么的,我又开始拨动各个开关,但是事实是我迷茫了,这是怎么了,遥控器坏了?接收机不管用了?模式没调对?怎么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呢,感觉就像是几秒钟的功夫飞机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大脑飞速的旋转思考了几个问题,我x这就完了?首飞就要提控回家?这都是钱啊,好不容易请示下来的,到家怎么交待,我的航模之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是什么东西到底我哪里做错了,算了不想了干脆油门拉最低让他掉下来我看看能不能给他捡回来,其实我也知道这希望渺茫,转念一想干脆关控吧,自动切换到返航模式。

楼主:
就这样我跑到了笔记本前查看地面站,这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该看些什么,只是发现数传的信号没有了,一下心都凉了,我没安装摄像头也没有图传。脑子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地面站有反应了数传有信号了。你快回来吧我的机机。现在只有祈祷了。也忘记看飞行距离有多远了只是高度有点印象好像是80多米,然后看了眼地图飞机轨迹貌似真的往回来了,我就等啊等等啊等。终于听见点声音了慢慢的发现了一个小点,就这样我的心又跳动了,看来有戏真的能回来,我老怕他返航定点有误差不知道降落到哪,但是也不敢开控切手动模式,干脆等吧。就这样终于到我头顶了,看着地面站高度信息一点点在减少,我又开始欣喜了,真牛b这东西能自己回家,这是我组装的,我都佩服我自己了。飞机缓缓的降落最后着陆了。我赶紧上前查看。真厉害真厉害,我首飞成功啦,哈哈。

楼主:
就这样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了,飞远了关控就行。想了想这第一次飞行的不足,决定少给油门,控制不了了就让它降落,我先熟悉熟悉一下遥控练练平稳飞行。然后我又准备起飞啦,一起飞又开始跑偏,拉不回来就干脆降油门着陆,这下可好飞机翻个了,直接把gps支架杆弄折了,这下好了不敢飞了,怕他跑丢了找不到家了。就这样首飞的一天结束了,虽然身心上经历了大起大落但还是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

网友:
无图,口说无凭

网友A:
说明还是大疆好!!!顶

网友:
没图不想看文字

楼主:
好吧,主要是自己出去玩的,没怎么照相,一会把我的战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昨天去飞把机臂炸断了才有空写的这个帖子 今天刚把需要的配件都置办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是大疆好!!!顶

哈哈,不可同日而语

楼主:
好吧一会给大家发几张我的战机照片,只是飞行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去的顾不上照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了,飞远了关控就行。想了想这第一次飞行的不足,决定少给油门,控制不了了就让它 ...

和你一样,一飞就跑偏跑远,强行降落,炸机,我是在松软沙地练习的,现在不敢飞了,联系模拟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主要是自己出去玩的,没怎么照相,一会把我的战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昨天去飞把机臂炸断了才有空写的 ...

玩,玩笑,不要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玩笑,不要介意

楼主好文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一会给大家发几张我的战机照片,只是飞行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去的顾不上照相 ...

我们都拍炸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