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频摄像头接线问题

楼主(2017-01-13):
电脑用视频摄像头内部几根线是怎么接图传的?红色正黑色负,可还有一根黑色?绿色是什么线呢?

网友A:
不能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图传

为啥不能接呢

楼主:
绿色视频正,白色视频负,可接图标怎么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接呢

图传用的是模拟信号,这个摄像头是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用的是模拟信号,这个摄像头是数字的

那小蚁、山狗的usb转接线是怎么接呢?运动相机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小蚁、山狗的usb转接线是怎么接呢?运动相机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运动相机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小蚁、山狗的usb转接线是怎么接呢?运动相机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运动相机两种信号都有

网友:
这种还没有试过

网友:
你这个是usb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相机两种信号都有

谢谢

网友:
这个是输出数字信号的  不是AV信号

网友:
真没必要,用买个数模转换模块,还不如直接买个摄像头,去淘宝别搜穿越机摄像头贵,凡很无人机占边的都贵,你可以搜索模拟监控摄像头,可以买牌子的比如大华,龙安视,萤石等好多的,也可以买二手新品,现在都是数字监控模拟的摄像机快要淘汰了,估计不会太贵,

网友:
淘宝直接搜ccd板机,很便宜,只要和航模沾边的东西都贵

网友:
去万能的X宝买一个模拟摄像头,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也有几个网络摄像头想接图传,后来才知道这是数字信号,不是av信号,显示屏显示不了。

网友:
我买了6个结果发现都不能用,还有红接5v黑接负,这是我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
十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