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evo有刷飞行中突然绕z轴自转一定角度,过几秒又转一次

楼主(2017-01-13):
f3-evo是出厂1.13.0的固件,乐迪接收机,飞机是伟力q282改的六轴.改好后一直正常,昨天一次炸机后出现突然绕z轴自轴的问题,打控可以抑制。从新上电脑重置后问题依然。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
这种没有玩过。第一次看到。

网友A:
我的刚买的F450,APM2.8,8MGPS还不会弄,起飞不稳
摇晃。摇摆方向就炸鸡了。

网友:
神了顶一个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刚买的F450,APM2.8,8MGPS还不会弄,起飞不稳
摇晃。摇摆方向就炸鸡了。

做个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刚买的F450,APM2.8,8MGPS还不会弄,起飞不稳
摇晃。摇摆方向就炸鸡了。

起飞后马上切定高试下.然后自动调参.我装apm2.8的f450是我最好飞的飞机.平时多用定高模式,模式转换一定要注意油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自动调参

不会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个自动调参

怎样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调?

论坛有帖子

网友:
应该是有某个电机性能不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