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 bf地面站 naze32 f3飞控小窍门之如何用黑匣子Blackbox

楼主(2017-01-14):
下面都是本人找了半天翻出来的冷门问题,新手看见此贴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我用的地面站为飞鱼穿越地面站,汉化完美,和bf,cf地面站大致。

如果想回放飞机姿态,调pid怎么办,或者像某些大神的视频一样,里面有飞机和遥控动作一致,很酷炫,那么此帖子能帮助你

注意:naze32 rev5 版本是没有内置缓存的,想用blackbox调参数只能上naze32 rev6或者SP Racing F3
参考资料
PID、PID设置有效的方法终于能自己调适合自己的PID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1804

一,如何开启

1打开飞控配置
2开启黑匣子
3保存

4来到模式设置界面
如果你不设置开关,那么默认是你解锁就开始记录

5设置一个通道开关黑匣子
6保存
7打开黑匣子界面,如果没有这个界面请打开高级调参

8选择板载储存芯片
9保存

到此,黑匣子设置完毕,你可以出去飞了试试

二,如何打开黑匣子数据
1打开黑匣子界面
2导出数据
3选择保存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出去吃包辣条吧

保存好了后

当你下载了你的飞行日志之后你可以运用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blackbox-log-viewer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blackbox-tools这个网页是的软件去图形化的查看你的飞行日志,并且还能与你的飞行视频去同步。在以上网址下载软件解压后点击index.html就能自动打开网页运行了。安装方法和bfcf地面站一样

4打开网页,导入数据

进去就能看见图形化的数据了,非常全
5导出视频数据
6选择保存

ps:
为什么我的界面是黑色的?外面大神的都是和fpv视频叠加的?

答:因为他们把视频导出后,用ae特效软件处理抠图(黑色背景),合成的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这个网站打开是这样的,具体下载步骤能不能给个啊,英文不好,嘿嘿

右上角clone or download然后点击download zip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2017-01-14):
根据数据怎么调

网友A:
你给的这个网站打开是这样的,具体下载步骤能不能给个啊,英文不好,嘿嘿

网友:
不不不,视频可以导入进去,和曲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这个网站打开是这样的,具体下载步骤能不能给个啊,英文不好,嘿嘿

点击右边中间那个绿色的图标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我还没玩到这里!!!

网友B(2017-04-10):
用黑匣子功能是不是要插内存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黑匣子功能是不是要插内存卡啊?

好像豪华版的有8M内存可以录。

网友C:
哥们,你的cf汉化版能发一个给我吗?
zqt198574@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cf汉化版能发一个给我吗?

错了,是bf

网友(2018-08-23):
软件下载下来了没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