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有刷飞控空板如何重新烧写Boot?

楼主(2017-01-14):
准备自己DIY画一个F3 的有刷飞控板,请教前辈们如何在空板基础上烧写对应的boot文件,boot文件一般在哪可以找到?  在F3官网和github上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论坛里有CC3D的boot下载,没找到F3的boot文件。

还请各位路过的大神们帮忙!

网友:
这个不会!!!!

网友:
BOOTLOADER是芯片自带的!

网友:
STM32F3 的BOOTLOADER是固化在芯片ROM里的,不用刷,只刷固件就行。
请参考:我的QX80 SPRACING F3 EVO有刷飞控刷BF3.0.0方法、软件、参数及飞行视频

网友:
空板必须要短了BOOt了 这不是刷系统而是装系统了 祝楼主早日打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