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不能接油量计,回传剩余油量信息的方法呀?

楼主(2017-01-14):
一直玩apm飞电机,现在想飞油机,有么有油量回传的东西,想研究研究。

网友A:
关键是油量计什么样的,能输出类似rssi的电压信号吗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油量计什么样的,能输出类似rssi的电压信号吗

油量计这端需要什么信号我都可以想办法转,只是不知道飞控接受什么信号,并且能够在地面站显示。

网友:
安装个水表

楼主:
自己顶上去一下。。。有没有谁玩过的,给个方案吧

网友B:
插电压计那里就完事了呗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C:
可以试试用流量传感器转换成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压计那里就完事了呗

兄弟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压计是哪个口,接哪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用流量传感器转换成模拟信号

然后怎么接PIX,怎么在地面站上看到呢?

网友:
看下接线图,很简单…

网友:
APM能上油机吗,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2017-05-31):
在油箱裡裝個浮筒連動到線性點阻以電壓高低型式輸出,
把這電壓接上APM電壓傳感器端,從MISSION PLANNER可看到電壓值,代表剩餘油量這樣應該是最簡單的。

网友:
瞎扯,油箱在空中晃荡,这么小的油箱,液面很不稳定,用工业级压力传感器都不行。水箱高度检测一般有几种,压力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外部磁力传感器,浮球传感器。都要求液面基本平稳,你这么小的油箱,飞机一晃,液面跟着晃,装什么传感器都没用。
话说我以前是做水处理的。但是在上海这种地方不赚钱啊,改行了,哎,想想以前做工程的时候又苦又乐。

网友:
可以引小管,然后放磁浮球,用线性霍尔信号接到电压取样端,a11/10。只要不翻滚液面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