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求助

楼主(2017-01-14):
在室外插数传飞,不显示罗盘不健康。这回家飞控用数据线连接电脑MP就显示罗盘不健康,换回数传不显示罗盘不健康,这怎么回事。一般什么原因引起罗盘不健康

楼主:
apm自动微调问题。

在外面飞自动微调后,参数表内AHRS-TRIM-X,AHRS-TRIM-Y数有变化,落地后MP上显示飞机与地面不水平。从新水平校准罗盘校准后,发现AHRS-TRIM-X和AHRS-TRIM-Y又变成别的数了。难道自动微调后就不能再校准了?

楼主:
这是手动输入自动微调后AHRS-TRIM-X,Y值后显示飞机不水平。

网友A:
你家有干扰,所以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有干扰,所以不健康

但同样是在家,换数传就没事,用数据线就不行。要干扰都干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同样是在家,换数传就没事,用数据线就不行。要干扰都干扰呀。

那就不知道了,有是出去飞就显示罗盘不健康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