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v小四轴长续航配置

楼主(2017-01-14):
新手入门,想配一台小四轴,用于查看仓库厂房,希望便携、长续航。闭门造车的yy方案:
qav210机架
致盈1806电机kv2300 或2204电机
kingkong  micro nz32飞控
16A迷你电调
富斯A8S接收
ts5823图传200mW
花牌1850mah  3s  35c
matek micro pdb 分电板
微型摄像头12mm×12mm
5030桨 或6045桨

以上方案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你这是穿越的配置,时间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穿越的配置,时间长不了

是的,主要考虑到便携了,按照轻量化配置的,能有个15到20分钟续航就可以了。请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考虑到便携了,按照轻量化配置的,能有个15到20分钟续航就可以了。请指正!

最多十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十分钟了

不增加机架尺寸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续航到15分钟以上吗?

网友B:
忽略价钱的话,上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价钱的话,上御吧~

后期考虑上御。新人现在还是想动手实践一下,一是动手乐趣,二是炸机好维修,三是价格低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期考虑上御。新人现在还是想动手实践一下,一是动手乐趣,二是炸机好维修,三是价格低点。

如果真的要动手的话,可以试一下大力家的机架,轻量那个,然后银燕的塑料1806,加5030二叶桨,我之前3S 1800飞过10分钟,当然是飞得好温柔的咯

网友B:
要不就可以参考二哈的501,貌似还可以飞个1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要动手的话,可以试一下大力家的机架,轻量那个,然后银燕的塑料1806,加5030二叶桨,我之前3S 1 ...

谢谢推荐。银燕塑料电机考虑过,单个电机只比致盈1806轻1g,而且据说容易断轴,所以没有选用。机架等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可以参考二哈的501,貌似还可以飞个15分钟左右

501是成品机。还是想自己组装,坏了好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银燕塑料电机考虑过,单个电机只比致盈1806轻1g,而且据说容易断轴,所以没有选用。机架等下看 ...

其实还好了,没有传说那样容易断轴,当然暴力飞除外,慢飞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好了,没有传说那样容易断轴,当然暴力飞除外,慢飞还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另外可以给个大力机架的马云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另外可以给个大力机架的马云链接吗?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DL215迷你穿越机 全碳纤机架  镜头可调 超轻 耐炸竞赛FPV 小四轴】¥kQ1OSfpKt2¥http://c.b1za.com/h.2ZjHNa?cv=kQ1OSfpKt2&sm=ec5c6a

网友:
穿越的配置,注定没有长航时

网友C:
飓风2206 1900kv,3s 7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飓风2206 1900kv,3s 7寸

七寸桨能上210机架吗?
2206电机1900kv会比1806或者2204续航时间长吗?
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DL215迷你穿越机 全碳纤机架  镜头可调 超轻 耐炸竞赛FPV 小四轴】 ...

收到,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了

楼主:
dl215机架看过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主板1mm厚,比普通机架3mm的薄,所以轻。这款机架看上去的螺丝和支柱要比普通机架多,会不会有点浪费重量?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七寸桨能上210机架吗?
2206电机1900kv会比1806或者2204续航时间长吗?
请多指教!!

210并不能上7寸,应当使用更大的折叠机架保持便携性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0并不能上7寸,应当使用更大的折叠机架保持便携性不变

更大的机架或者折叠机架,会不会导致自重增加,能不能有效延长续航,会不会失去便携性?因为之前学习的,长续航需要自重轻,桨大。所以优先考虑减重,然后看210机架能不能上6045桨。

网友:
可能不好做。

网友D:
续航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动力系统的配置,电机和电调发热越小越好,电机拉力的提升越线性越好,不可以仅仅通过大电池来提高续航,那样事倍功半,望采纳

网友D:
我见过飞16分钟的,那个机子电机是德国产的,发热量超小,很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飞16分钟的,那个机子电机是德国产的,发热量超小,很节能

能给个关键词吗?学习借鉴一下。是不是德国的小穿越机,成品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航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动力系统的配置,电机和电调发热越小越好,电机拉力的提升越线性越好, ...

个人理解,发热就是无用功。内阻相同情况下,电压高电流小比较好,但高电压会增加电池重量。电压电流相同情况下,内阻小比较好,但内阻小就要求导线粗,会增加电机质量。所以综合起来说,还是各种参数之间的平衡问题。有没有比较成熟的210机架长续航搭配方案可供参考呢。

楼主:
昨天按照网店里的标示的数据计算了一下重量,发现同样的功能,塔式飞控要比一楼清单里的散件总重轻一半。倾向用塔式飞控装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发热就是无用功。内阻相同情况下,电压高电流小比较好,但高电压会增加电池重量。电压电流相同 ...

http://fpvrace.cn/portal.php?mod=view&aid=100
你可以看一下,另一个论坛的一个比赛,里面有一个视频飞了16分钟,下面也有一些长续航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关键词吗?学习借鉴一下。是不是德国的小穿越机,成品机那种?

那个电机叫做EGODRIFT

网友(2017-02-16):
电池的能续航十几分钟就不错了,你还想要多久

网友:
为了便携的话,用DH410之类的折叠机架吧,穿越机轴距太小,做长续航需要各个参数极致,做完之后 你就后悔为啥不直接买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