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模式

楼主(2017-01-14):
新手,见图片说RTL模式后还需要在哪里设置参数让飞机自主降落?原来理解选择RTL模式以后飞机会自动回家并自主降落。

网友A:
rtl就是返航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就是返航的意思

返航就自动降落呗,还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航就自动降落呗,还要设置参数吗?

你要把失控保护设置好 才能行

网友:
油门要设成负数

网友B:
家是你搜到星后,解锁的位置,多轴rtl直接回到此位置降落,固定翼回到此位置盘旋,等待你手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是你搜到星后,解锁的位置,多轴rtl直接回到此位置降落,固定翼回到此位置盘旋,等待你手动降落。

谢谢,明白了,原来是固定翼需要手动降落

楼主:
这个是最佳答案如何设定

网友(2022-06-26):
哎...今天够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