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接收机天线问题

楼主(2017-01-14):
接收机天线的接收效果是和天线总长度有关还是和天线顶部那个银色裸露的线的长度有关?

网友:
银色那截吧...........

楼主:
我也觉得是,长度是不是有数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长度是不是有数值的

长度是有值的,一般是1/4波长。也有少数1/2波长的

网友B:
银色的那段,你用的这个是2.4g的天线,应该是4分1波长的,天线长度要与波长对应,也可以转换为频率,即波长等于光速除以频率。

网友:
裸露那段才是天线有效的接收部分

网友:
银色的那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色的那段,你用的这个是2.4g的天线,应该是4分1波长的,天线长度要与波长对应,也可以转换为频率,即波长 ...

也就是说要是银色的断了,我自己可以剥一段出来了,那2.4的应该留多少厘米,我不知道什么波长几分之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是有值的,一般是1/4波长。也有少数1/2波长的

具体大概是多少厘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要是银色的断了,我自己可以剥一段出来了,那2.4的应该留多少厘米,我不知道什么波长几分之几

差不多3.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3.12mm

天啊,那么精确啊,谢谢啦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我的不到三厘米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我的不到三厘米

2.4G的波长12.24cm左右,1/4波长就是3.1左右吧,然后需要乘一个缩短系数,不同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用铜的话,可能在29.5左右……
天线这玩意要深入去搞的话很复杂的。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波长12.24cm左右,1/4波长就是3.1左右吧,然后需要乘一个缩短系数,不同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用铜的 ...

说的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长。

都说是裸露的那段,你怎么说总长

网友D:
我的I6接收机的两根都沒有了,50米我试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I6接收机的两根都沒有了,50米我试了,一切正常!

靠,哈哈哈哈,五十米,太近了,图传没天线也可以的

网友E:
和功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功率有关系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