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130无刷调pid

楼主(2017-01-14):
刚入了个130无刷,想试着调pid。好不容易下了blackbox工具,也知晓怎么录制飞行日志,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1、如何在blackbox中加载飞行视频(看着视频里的姿态好调参)?还是需要在地面站里设置哪个?2、理想中调好的曲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的机子啥配置

楼主:
1105电机、6a电调

网友A:
你这曲线,挺干净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曲线,挺干净的呀

这是刚开始的曲线!后面峰谷就高了!目前默认pid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130的你调来调去还不如用默认飞着个人觉得

网友C:
你这个blackbox工具是怎么下载的,能给说下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blackbox工具是怎么下载的,能给说下么

给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的你调来调去还不如用默认飞着个人觉得

地面站刷成飞鱼后用的默认pid还可以,只需要微调下就很跟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516334248@qq.com谢谢啦

网友:
一般都是默认pid玩的,爱折腾的都会手痒动动pid.  可以互换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