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多轴的四周安装超声波探测器防撞

楼主(2017-01-14):
有模友安装在了多轴底下用来精确定高,爬楼梯,翻车。能不能装几个在四周,单多轴快撞楼或撞墙的时候自动刹车然后改变方向飞行。
请懂的模友分享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不能,你想多了

网友:
.有一个方案的,但是效果根据模块精度有关,一般来讲精读较差,距离较短

网友A:
可以啊 前后左右 和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前后左右 和 下

你这个不错

网友:
反应来不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前后左右 和 下

求分享资料

网友:
要有飞控支持麽,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前后左右 和 下

怎么搞,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前后左右 和 下

玩玩还行 距离太短 快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炸鸡损失大了

网友:
可以呀,只要不超重就行,可以搜一下相关资料,超声波的

网友:
距离太近,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可以,论坛之前有二牛大神和他的团队写过帖子,可以搜一下超声波避障。但是市面上买到的廉价超声波质量差,导致在螺旋桨高噪音环境下避障效果极差,甚至有危险,非常不建议尝试

网友(2017-04-27):
贴吧里有自己找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是精度要高,算法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