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80 起飞不成功

楼主(2017-01-14):
自组H680    APM2.8    6Mgps    MINIosd   电流电压计    郎宇4112s   铂金30A    飞越1555折叠桨    ts835图传   两轴云台    小蚁相机    华科尔D1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
              一       电流电压数据传输不显示   图传上有电流电压界面  但是显示   0V   0A

              二       刚才起飞不成功      解锁后    推油  左倾斜     不起飞               给大油门  飞机离地   开始自己像又旋转   极度不平稳         起飞前  飞控 已经校准        GPS 已经校准                                   个人感觉电机座不平衡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装电机的时候拆过   (一会上图)      求解答    ps:电机座怎么找中心?

楼主:
就是这个电机坐,自己目测基本在中位,估计不太准确,电机坐怎么找中心?

网友A:
建议你换大疆的飞控,啥问题都不会有,apm就是个坑爹货

网友:
naza v2走起

网友B:
电机座用水平气泡就行了  或者手机水平仪

楼主:
H4  680   的中心是在那里?

网友C:
中心点、电机水平都不需要太精确,差不多就行。侧翻和旋转先看电机和桨的方向对不对,要仔仔细细检查。

网友:
重新检查一遍,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是电机或者桨装的有问题

网友:
换naza v2控

楼主:
不准备换   先玩精了再说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是电机或者桨装的有问题

电机坐  和浆  今天刚拿水平气泡  找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大疆的飞控,啥问题都不会有,apm就是个坑爹货

先不准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用水平气泡就行了  或者手机水平仪

测玩了  可是还是自己旋转啊  起飞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点、电机水平都不需要太精确,差不多就行。侧翻和旋转先看电机和桨的方向对不对,要仔仔细细检查。 ...

都对啊, 可是刚才还是起飞不了- -   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同680机架,飞机侧翻®明天充值DJI13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680机架,飞机侧翻 ®明天充值DJI1345桨。

我的这是怎么回事   大神       飞起起飞前 已经校准   加速器   选择H型机架       校准GPS   遥控器  都没问题       可是就一起飞就自己旋转   或者侧翻  非常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是怎么回事   大神       飞起起飞前 已经校准   加速器   选择H型机架       校准GPS   遥控器   ...

自己检查一下吧,我就是日了狗,忘了检查电机正反转,所以才浪费了一个桨。

网友E:
他妈的电机旋转方向没看,我就拿去试。真是服了我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妈的电机旋转方向没看,我就拿去试。真是服了我自己

所以说别太自信,侧翻、自旋八成都是电机或者桨装反了,刚装好的飞机一定要反复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别太自信,侧翻、自旋八成都是电机或者桨装反了,刚装好的飞机一定要反复检查 ...

我觉得我没按顺序来,装机的时候忘东忘西,第一次装机——测试——试飞也没经验。小白就是吃亏在这上面。  太想飞的结果

网友F:
电机座不平也可以飞,不是电机座的事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F:
我怀疑是电机的方向或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是电机的方向或桨反了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楼主: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不平也可以飞,不是电机座的事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我没按顺序来,装机的时候忘东忘西,第一次装机——测试——试飞也没经验。小白就是吃亏在这上面。 ...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别太自信,侧翻、自旋八成都是电机或者桨装反了,刚装好的飞机一定要反复检查 ...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是电机或者桨装的有问题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架  我草!!!!!!!  今天爽飞了   两块8000电池  哈哈

网友G:
四个电机都是选择x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 ...

祝爽飞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个电机都是选择x型的啊。

一开始  机架类型我选择了  “ 工 ”  型
发现起飞不平稳
后来选择   X   型  就好了
不用逐个电机都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        明明是H4 680的机架   这个破APM   竟然不能选择 H 型机架 需要选择X 型机 ...

apm里面有h机架?我怎么没见过,可能我没注意吧,,,,,不过恭喜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