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六与天八做教练控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准备用天八做教练控,天六做学生控,已经将天六的高频头部分断开,直接从天六的模拟器口接到天八,PPM接入到天八数据口的第2脚,负极相连,现在天八将教练开关打起,2.4G高频头失控灯亮起,接收机也亮失控灯。(天八已经将调制模式改成PPM)。这是什么原因?

怎样才能将天六与天八做为教练功能连接?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28566-1-1.html

网友:
应该倒过来

网友:
没弄过,这个也要有主控副控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28566-1-1.html

谢谢,但我用的是老天六A与老天八。T6A只有一个模拟器,也没有菜单,T8有数据口,数据线我已经接好,但菜单里没有教练模式。

T6A的模拟口打模拟器没有问题,证明PPM信号是已经从遥控器里出来了的,但为何接进T8的IN口后,T8收不到信号呢?我现在扳起教练开关,高频头是失控保护了。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线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