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总出现磁罗盘故障,用地面站校准又不出现白点。

楼主(2017-01-15):
我的是组装的四轴,apm飞控 3.1.5的固件,刚组装好那段时间一切正常。最近总是出现磁罗盘故障,连上地面站重新校准,放几天后又出现磁罗盘故障。今天直接就没法校准了,不出现白点了。不知道是不是gps坏了。怎么测试?

不出现白点

网友:
检查你的gps.我也是刚遇上这个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接触不良或者是GPS上的罗盘模块坏了,买的外置罗盘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A:
检查下gps罗盘的那两根线,一般是线断了。

网友:
我是重新换了罗盘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出过这问题,最后找卖家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gps罗盘的那两根线,一般是线断了。

对,估计是线断了,开始是拔插几下就好了,现在是死活不行,我来找万用表量量。

网友:
建议你返厂修一下,然后让他帮你刷好固件,校准罗盘,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情况,返厂了,虽然费事一点,但靠谱

网友:
排除接线的问题,那就是可能你的外接罗盘模块坏掉了,gps搜星正常吗,实在不行重新刷下固件看看效果,

网友:
这是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7-03-07):
罗盘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