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6或A9充电器的老师请进,请教!!!

楼主(2017-01-15):
第一次用A6充电器,充3s5200锂电池,充到4.2Ⅴ,风扇全程都不转。我想试下放电,就设置成3.8v,2.5A,按开始键,风扇就开始转,直到3.8Ⅴ才停。本人小白,没用过A6,不知这样正常吗?是否所有放电时风扇都会启动?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转不好吗,转的吵死人

网友B:
这个正常,充电器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到一定温度才会启动风扇,与充放电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正常,自动根据温度启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楼主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自动根据温度启动风扇

多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常,充电器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到一定温度才会启动风扇,与充放电没有直接关系。 ...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不好吗,转的吵死人

因为我小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
冲到4.2就设置4.2

网友F:
冲电不转放电钻

网友G:
我都是开6a充,风扇是温控的,会自动转,放电肯定是全程转的,不过我都是用降压模块给手机充电的方式放电,这样又不浪费还能当充电宝用,自已改一个带电显的降压模式,10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开6a充,风扇是温控的,会自动转,放电肯定是全程转的,不过我都是用降压模块给手机充电的方式放电, ...

多谢老师,您这一说让我茅塞吨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电不转放电钻

谢谢

网友H:
充电时风扇不转,应该是充电电流较小,发热少,所以风扇不转。放电是将电能转变为热能释放掉,当然会用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时风扇不转,应该是充电电流较小,发热少,所以风扇不转。放电是将电能转变为热能释放掉,当然会用风扇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2017-04-16):
对的,a6比b6好太多,无论是精度还是充电速度,上一个档次

网友I(2018-12-18):
电能转换成 热能   就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能转换成 热能   就要散热

多谢了!

网友:
充电电流a数大些,风扇就会转